联想L-A690跑EE,求教(已解决)

楼主(2010-08-02):
联想L-A690开机跑5F-D0-EE,CPU、北桥、时钟芯片有温度,北桥、时钟略高
求师傅指点
经各位师傅指点,问题解决,换U后OK
cpu
芯片

网友:
先查所有的主供电,然后刷查总线,和BIOS

网友:
品牌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又有选BIOS。。刷BIOS可以解决很多机器

网友:
hbgz518
的帖子
EE 内存不过 查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:
690板子先刷BIOS,然后压桥试一下吧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各位重量级的关注,并按各位的指点
压过北桥、刷过BIOS,各供电正常,无头绪了

网友:
更换BIOS再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