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主要供电分布对地阻值

楼主(2010-08-02):
各主要供电分布对地阻值

主要供电对地组织
1:电压1.5V对地阻值正:106 反:329
2:5M电压 正:103 反:1136
3:3M电压 正:100 反:600
4:1.05V电压 对地阻值29
5:上假负载电压1.7V 正:60 反:80
6:电池充电电感正:153 反:1
7:2.5V电压 正:110 反:662
8:1.8V电压 正:103 反:620
9:1.3V电压 阻值为3!
3M 5M供电IC为PS51020!CPU核心供电IC为:ISL6217 分组IC为:SC1485 和SC1470!
中间有个线圈没标明为显卡供电线圈电压1.2V对地阻值4!

网友:
貌似图片没传上来

网友:
今日修到2片学员杨家卓的旭日150单板故障为显示不稳定!此机CPU座加热过故障描述为压CPU座就开机!2片故障一样!此机型在上课是都给大家讲过这种问题有通病大都为CPU核心供电IC虚焊补焊就OK!难到大家都忘了???把此IC补焊后故障排除!太简单了吧!哎!2片收120大圆!上图给大家

就背面左上的ADP3205!

待机电流005!有3M 5M 1.5M 空载触发后电流为0.26 不掉电CPU线圈上也能量出0.7V电压!各主要对地阻值为

1:CPU核心线圈 正:142 反:1160  供电IC ADP3205

2:1.35V供电线圈 正:165  反:247  3:1.5M供电线圈 正:200  反:940  供电IC:ISL6225

4:5M供电线圈 正:167  反:1400   5:3M供电线圈 正:69  反:800  供电IC:MAX1902

6:2.5V供电线圈 正:85 反:86 供电IC:5234

7:充电线圈  正:174  反:1  充电IC 3887 !上BIOS

网友:
  楼主是哪里的培训老师吗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  写的很清晰

网友:
是人人电脑出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