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双核3600自动关机,自动开机是哪里有问题?

楼主(2010-08-02):
一台双核3600杂牌板,X550显卡

开机正常后几分钟后就重起,到了桌面几分钟又重起,查不出原因

如果是电源断电但是开机没有自检画面,测电压又没发现有跳动的

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故障,只能用替换法测试,不然很难说出具体是哪个负载不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有时候懒得换就直接问快点

网友:
常规检测:电压 插排 计算机电源  主机开关电源  主板电源 CPU测温探头

网友:
用代换法确定故障部位,,如确定是主板、电源、CPU等,,,包括系统故障也可能导致这样的现象,,

网友:
还有,查下RESET开关键

网友:
看来看去!都像内存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排除机箱的reset开关会引起此故障

网友:
先换电源似一下,因电源负载能力下降,导致反复重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样你对自己不负责呀,楼主先自己换件测试找出具体故障点在哪里,然后针对故障来提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