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主板维修关键测试点的频率以及电压值

楼主(2010-08-02):
主板维修关键测试点的频率以及电压值资料,希望对大家有用

网友:
资料太旧了,没有什么用

如下
主板维修关键测试点的频率以及电压值

可POWER ON 時 先量測基本電壓 各項CLK 基本之RESET
1.基本電壓含:
VCC3: 3.3V
VTT: 1.5V
VCC25: 2.5V
VCC333: 3.3V
VCC: 5V
VCORE: CPU之工作電壓(是CPU OR 電壓治具而定)
POWER_OK OR POWER_GOOD: 3.3V
CPU 之參考電壓: EX: VGTL:1V
可POWER ON 時 先量測基本電壓 VIA SOCKET462 系列
2.各個RST含:
PCIRST :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(5V or 3V)
AGPRST :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(5V or 3V)
CPURST:可分 (1)586 : 由LOW準位到HI準位 (3V)
(2)686 :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(1.5V)
(3)Socket 462系列: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(1.7V)
(4)Socket 478 系列: 由HI準位到LOW準位(1.5V)
CRESET :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( 3.3V)
RST_BT :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(3V)
IDE_RST :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(5V)
3.各項CLK含:
(1)ISA: 14.318MHz(OSC 由CLKGEN來)
8MHz(BCLK 由南橋產生)
(2)PCI: 33MHz
(3)AGP: 1X: 33MHz
2X: 66MHz
4X: 133MHz(UAGP 有132PIN)
(4)DIMM: 66MHz ,100MHz ,133MHz.
(5)DDR: 100MHz,133MHz,166MHz,200MHz.
(6)CPU: 66MHz,100MHz ,133MHz.
(7)北橋: 66MHz,100MHz,133MHz,200MHz.
(南橋: 14.318MHz.
48MHz.
33MHz.
(9)I/O: 48MHz or 24MHz
INTEL 478 系列:
(1)PCI: 33MHz
(2)AGP: 4X: 133MHz(UAGP 有132PIN)
(3)DIMM: 100MHz,133MHz
(4)CPU: 100MHz,133MHz
(5)北橋: 66MHz ,100MHz ,133MHz
(5)南橋: 14.318MHz
48MHz
33MHz
66MHz
(6)LPC I/O: 33MHz,24MHz,48MHz.
*以上皆正常後 才上CPU AND DIMM 測試 是否開機
Socket 462 系列:
(1)PCI: 33MHz
(2)AGP: 4X: 133MHz(UAGP 有132PIN)
(3)DIMM: 100MHz or 133MHz
(4)DDR: 100MHz,133MHz,166MHz,200MHz.
(5)CPU: 100MHz or 133MHz
(6)北橋: 100MHz or 133MHz
(7)南橋: 14.318MHz
48MHz
33MHz
66MHz
(LPC I/O: 33MHz AND 24MHz
*以上皆正常後 才上CPU AND DIMM 測試 是否開機

(1)PCI: 33MHz
(2)AGP: 4X: 133MHz(UAGP 有132PIN)
(3)DIMM: 100MHz or 133MHz
(4)DDR: 100MHz,133MHz,166MHz,200MHz.
(5)CPU: 100MHz or 133MHz
(6)北橋: 100MHz or 133MHz
(7)南橋: 14.318MHz
48MHz
33MHz
66MHz

网友:
扣钱了可是又下载不了啊。

网友:
这个网上到处都有哦

网友:
我想下  可没有分

网友:
搞点新鲜的好!

网友(2010-09-17):
是新鲜的吗?支持一下吧

网友:
在主板的哪个地方测没说明吗?

网友:
资料是有点旧 了,不过对于新手还是很有帮助的,支持楼主热与奉献的精神!

网友:
资料太旧了,没有什么用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