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92开机黑屏,绿灯长闪

楼主(2010-08-02):
请教下大家,现手上有一台长城的A92 19寸宽屏液晶,开机黑屏,绿灯长闪,大约一秒钟闪一次,如果不接屏线,绿灯长亮,已经用通用套件试过,屏和灯管是好的.请问,最可能是那里的问题呢,如何检测呢?
黑屏

网友:
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再说吧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这现象一般输出电容坏

网友:
电源板上的主要元件加焊一下 我遇到好几台这样的 加焊一遍基本都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