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网卡线圈的工作原理
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10-08-02):
求网卡线圈的工作原理,看
电路图
没有搞清楚
电路图

网友:
那个叫网桥,又叫网络滤波器,内部是些线圈,利用互感原理(相当于变压器)传输网络信号。

网友:
这种线圈有信号放大的功能吗?

网友:
其作用是隔离耦合,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变压器耦合!

网友A:
网桥一般的容易坏吗?

网友:
起EMI作用。

网友:
会不会减低信号强度?

网友:
上不去网,检不到网卡什么的,一般是它先有问题的。
不过最近修了一些本子都是网卡芯片坏网桥却没事的。

网友:
其实就是个隔离变压器的原理,没有放大作用的,好像是1比1的设计。

网友:
隔离传输信号的,像耦合变压器一样的原理

网友:
虽然型号很多不一样,但是大小一样的话测量通断脚几乎相同的话可以代换。一点点的小线圈,看过里面没必要修。
注意数据线从LAN口到网卡芯片不是直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