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板没有0n/off电压。如何另找一个代替呢。

楼主(2010-08-02):
一台明基液晶显示器。开机灯亮没有显示。有暗图像。。测得驱动板没有发出on电压。。。把开关上的3.3v拉过去就亮了。。有图像了。。

但是这样关机会白屏。。所我想修好3.3von/off电压。。如图测得inv_on#一直为0.6v处于导通状态。把3.3v on/off脚接低。。由于invon由mcu控制芯片发现。没有这个芯片且机子会显示图像。。请问大家要怎么接个才不会关机白屏呢。。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补充。 我接在指示灯上也不会亮因为指示灯的电压才1.8v太低了。接在开关上。开关电压关机后还有电压。达不到效果。。

网友:
先修电路,看看有没有损坏的元件。然后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,屏供电也是受MCU控制的。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亮度信号?测下

网友:
指示灯G    可以用一下

网友:
开关电压在哪儿测到的?
是不是开关键有问题?
拔掉按键板用再测下看看,用镊子短接开关针。

网友:
你看一下C206   我遇见过一例   先把他拆了试试

网友:
你能找一个跟INV-ON#的时序相同的电压就可以了,5楼说的可以看下

网友:
控制线找错位了吧,再找找`

网友:
不过,有可能你板上的Q202坏了,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是Ub>Ue且Ube大于等于0.7V,你这个才0.6V啊。

网友:
自己做个电路,延时和放电两个电路组在一起就OK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还是要先确定ON OFF电路到MCU通路的外围元件有没有问题,如果没问题,再来改硬件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。经过昨天和我朋友讨论一下。说可能电容有问题。我今天拆了c206马上就好了。。感谢5楼的朋友。。要是早点看到你的贴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1.先确认----主板是否发出on/off!
2.如果发出---是否被拉低!

网友:
如仅此故障,可以从板子上找个待机时无,按开机后有的3。3V接上就行,

网友:
那个信号叫灯光开启电压,是按下开机键时才有的,这个信号是从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上出来的,最好的办法是找到那个点,然后连一根线到高压板的灯光开启信号上去就可以了。
在一个就是去淘宝上买块相同的驱动板换上 OK

网友:
遇到这种问题  楼主应该搜索一下网内的帖子   这是我之前的一篇 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82405-1-1.html

网友:
大家分析的有意思,解决电路问题,不要动不动飞线。

网友:
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就是电容漏电引起的

网友:
C206是干嘛用的

网友:
确实可以接指示灯,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