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 LWM950 显示器怪问题 修过的维友给点思路

楼主(2010-08-02):
HPC LWM950 19寸液晶显示器,今天接的,我读书时老师送过来修的,刚送来时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,红一下绿一下,显示屏黑屏,插VGA线也一样,起初怀疑是电源板问题,拆开一看,起初没仔细观察,量了一个,12V  有,5V 没有,奇怪了,怎么这样呢,后面仔细一看,两个电容鼓了,它不是向上鼓,而是向下涨了,哈哈,高兴一下,换掉,12V 5V 正常了,心里偷着乐,装上一开机,插上VGA线,怎么绿灯还是一闪一闪,没办法拆开,把AD板拆开一量,12V 5V正常的啊,接上AD板,也正常的啊,再接屏,问题出来了,接上屏,电源灯又闪了,量一下电压,12V 跳变到 23.3V 5V降到 2.2V 怎么会这样呢, 把光偶换过没用三个大管子换了也没用,电源芯片是LD7576就差这个没换了。这下没思路了,手上又没有这个芯片
   补充一下:屏 和驱动板是没坏的,因为我换了一个通用一体板显示器是正常的,但是装不进去。所以请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多指教一下 。

网友(2010-09-26):
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,弄了几天都没找到故障原因。兄弟解决了没有?介绍下

网友(2011-11-04):
我有个客户是网吧的。。。。
都是HPC 的。修了几次都没修好。。。。。后来。找的了。是电容坏了。

网友:
470  25V的。

网友:
哪肯定是屏的问题了,不过不知道屏哪坏了,可能是灯管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等高手答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2-01-30):
哥们今天也是一样的问题,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

网友(2013-01-27):
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有解决方法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个合适的假负载接在电源上,试一试12v还会上升吗?如果会,就需要从电源本身入手了,我没有修过你说的那个显示器,但是我想什么东西都是大同小异的吧,以我的经验判断,应该是电源取样电路的问题,主要从R和C查起,

网友(2013-11-29):
同样问题,拨下屏线 屏亮,插上就指示灯一闪一闪,没有找到mcu

网友:
研究了好久,的确像上面朋友说的是电容坏了,换了几个就好,这些电容奇怪,外观正常

网友:
不错 初学者可以用,谢谢楼主

网友:
跟那几个电容鼓包同一路的电容不管外观怎么样,一起换了再试试

网友(2014-12-04):
我今天修一台也是啊。电容都换了也没用啊。第一次开 机可以,接下来就不行了啊。

网友(2016-08-16):
我这也有一台,有没有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