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5570开机满屏竖线

楼主(2010-08-02):
宏基5570开机后显示只能看到满屏竖线~谁知道怎么修~显卡换了新的~屏没问题~屏线也没问题~各项供电正常~~有两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~~各位大侠给点意见~

网友:
你确定屏是好的?应该是屏坏了吧

网友:
这个也算是ACER的通病了。别的都不用考虑,直接换屏就好了。

网友:
拿个好屏代换试验下什么都知道了,ACER的屏也没有码片。

网友(2010-10-10):
是主板的问题~~不是屏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