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的液晶显示器白屏了,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0-08-02):
DELL的液晶显示器突然白屏了,不接数据线,只接电源都是白屏,请问高手们,这是什么问题,能不能简单修好

我自己拆开来看了,看见电路板上,有一处标有“CN755“处有明显烧焦的现象,请问怎样修?关于
那个标有“CN755”的位置:是屏幕有四组线接入那个电路板中的其中一组,就是那组线接入电路板的那个插头烧黑了。

网友:
楼主故障部位说的不明白人怎么帮你啊?是驱动板有烧毁的现象还是哪里啊?

网友:
白屏,说明电源板和高压没有问题,问题出在主控板上。先量一下给主控板的供电,一般是5V,如果正常,换主控板上烧焦的元件。

网友:
查5V驱动板 到屏3.3V电压

网友:
在起码你要报个型号吧,型号都不说。

网友:
换屏确定一下是,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(关于那个标有“CN755”的位置:是屏幕有四组线接入那个电路板中的其中一组,就是那组线接入电路板的那个插头烧黑了。)这话好象是灯线,那就要找高压板,(你的苗述好象是一体板)。是不是白屏不太亮,如是不太亮,那就是灯管挂了。

网友:
系啊,不是太亮,这个有没有得修,一般拿出去修,大概多少钱啊

网友:
换一个同用的板就可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