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不了负载、、、请高手指点一下

楼主(2010-08-02):
HP W1907 开机几分钟后就黑屏,指示灯坏了,不知道怎么变的、、、拆机测试,用通用高压板接原机灯管,用原机高压板外接灯管试机,正常、、、郁闷了,以前也有遇到类似情况,后来换了灯管就OK了,拆屏出来,一看灯管正常,很好。。。这下郁闷了,无赖只有又把屏给装回去、、呵呵,问题这下子出来了、屏都不亮了,无语了,想不会是自己把屏搞坏了吧、、、、、用通用板测试屏、、正常,再一次确认灯管正常。现在开始怀疑电源的问题了,本来以前还能点亮屏,过几分钟才黑屏的,现在就根本点不亮屏了,只有灯管亮了、、 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现在连灯管都不常亮了,只是闪一下就黑了。。。。断开负载量电压15V、5V都正常,带负载测量发现在灯管闪的时候15V电压拉低到14V,5V不变、无语了,一直搞到现在,以为那屏坏了呢,郁闷了好一会儿、、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应该还是灯管和高压部分的问题,负载过重导致,是否有电容漏电?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显示器修过几个,好像是通病,把按键全换了就OK了。

网友:
修电源板吧,换带不动负载修的思路是正确的,检查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