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150B6液晶显示器模糊

楼主(2010-08-02):
惠普150B6液晶显示器可以开机显示器,但是看桌面很模糊,调亮度和对比度没有用 请问是什么问题??在线等,谢谢!!

网友:
显示器恢复下出厂设置看看,然后把分辨率和刷新率调下(刷新率调成60试下)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帮助 这些都试过了 没有用

网友:
有没有刷过24XXX

网友:
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先测屏吧屏没坏什么都好说.

网友:
主板或者显卡确定是好的么`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