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要加热才能开机是什么问题?????

楼主(2010-08-03):
三星x10笔记本要加热才能开机是什么问题?用 电吹风加热

网友:
应该是虚焊(南桥虚焊的可能性有点大)

网友:
哦是虚焊?

网友:
关键是看你吹的哪里,晶振坏了也有这样的。

网友:
大概是虚焊了把!

网友:
没有说清楚你到底是吹了哪里了,问题太笼统了,

网友:
我昨天也碰到一个晶振坏引起不开机的

网友:
电吹风吹了CPU.显卡这部分的电路板位置,是折开键盘吹的,马上开机有显示.晶振象什么样子???

网友:
楼主连晶振都不懂,建议拿去专业的维修点维修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啊对晶振不懂啊,晶振象什么样子???我不是搞维修的,只想搞明白才好去维修

网友:
对啊,楼主你也说得太笼统了。就想刚遇到R60的开机很慢很慢才有待机,最后是U28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不笼统啊,电吹风吹了CPU.显卡这部分的电路板位置,是折开键盘吹的,马上开机有显示.晶振象什么样子???

网友:
晶振象什么样

网友:
晶振一般是四个脚的,一厘米左右,黑色外套,里面是银白色的,也有跟有极电容似的,灰黑色的,两个脚的,上面写着多少MHZ,那就是晶振

网友:
这个需要检测,一般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器件坏,也会出这样的问题,比如电容变质,温度高了会恢复一些容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修过一台三星R70,现象是一跑3D就死机,我拆机B了一下显卡芯片,就好了,但冷机开机很慢,按下开机键后等15秒屏幕才有显示,热机开机就正常,按下开机键后,5秒就有显示了。请问R60的U28是什么芯片,品牌、型号、作用
先谢了

网友:
以前遇过一次是电容漏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