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50非通病维修,

楼主(2010-08-03):
一台二修的旭日150本本,故障是点不亮,电流0.4A,接修时,ADP3205已经补焊,我首先换了一个新的ADP3205,电流无变化,看样子不是通病,接上假负载,开机测量各点电压,CPU无复位电压,USB供电的5V没有,这是唯一的疑点了,找来图纸,发现+5VALW转+5V电压MOS根本没有导通,难怪USB处没有5V供电,查U27 MOS管,D级有+5VALW,G级无电压,S级当然无输出,G级电路很简单,电压由+12VALW经过R171和R159分压取得,当U27 G级有5V电压时,D级与S级导通,产生+5V电压,知道原理,接下来维修就简单了,取下R171测量,果然没有阻值,已经损坏开路。找到一个100K电阻换上,开机电流立马飙升。故障修复

网友:
取下R171测量,果然没有阻值,已经损坏开路。
病句。

网友:
板子上电容有点发黑了,看来是老化了,如果可能尽量更换一下

网友:
分析的很笼统,我是菜鸟 没有看懂.问题在哪里倒是看懂了,那个电阻坏了,没有控制u27的电压

网友:
分析的还可以的

网友:
分析的很好 思路很清晰 USB可以测出没有待机5V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