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东芝M300外接显,接屏无显示”

楼主(2010-08-03):
一台东芝的M300,接到手时为插电大电流,拆机后发现有板上的VIN隔离保护电路有短路,拆件,电感分离,最后发现是屏这块有个小的贴片电容坏,换掉后裸板开机外接显示,接上屏却不显示,外接正常。量高压板3.3V和屏上面的3.3V都没有出来,屏供电不正常通常会导致高压电控制出不来,所以先修屏供电,追3.3V供电到了L6在到Q4三极管,正极输入3V,控制极无电压导致无输出,我给Q4的控制极加了个USB的5V后输出电压为2.7V但高压板的电压还是出不来,就把刚接好的2.7V飞了个线直接到高压板的控制极,灯管亮了,但暗屏无显示,无耐,难道两者不能共存吗?屏现在是2.7V。高压条控制3.3V,屏上的数据线电压均为0.39V,请各位老师帮我一起分析下好吗,谢谢。还有,图中的Q2是做什么用的呢

网友:
我看图纸是Q4控制极是15V修出来,那个Q2和Q4组合输出稳定的电压。

网友:
接屏的时候外接会显吗,是要切换还是自动显 的

网友:
LCD供电2.7V肯定是不行的,查原因,光飞线不行

网友:
问题是Q3的控制极有电压,输出无,输出相连的R15电阻一端有15V,另一端没有电压,貌似没经过其他元器件,会是电阻坏;了吗

网友:
你只是强制给电过去了,这种外接显示的不代表显卡就是好的,你做下显卡吧。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也会导致外接显,内接不显示 ,仔细查显卡上的信号

网友:
ATI的显卡,工作条件有哪些呢

网友:
各位大师们指点指点,小弟还是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