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600 隔保电路维修一例(电阻变小案例)

楼主(2010-08-03):
DELL D600
故障:电池可开机,适配器不能开机,不能充电。
分析为隔保电路故障,测+DC IN有19V,DC IN+无19V输出,再测Q49 G有19V,此管为P型管,低电平导通,看来Q49没有导通。分析电路,R29,R30串联后,R30上的分压(G极的电压)应该在3V。现在G极接近19V,分析只有两种情况,1。R30 开路,2。C40短路。在线测R30有47K,R29只有200欧。C40和R29并联,看来只有C40短路了,直拆C40,再测,不会吧!还短路。拆掉R29一测,真的短路,有200多欧。换上一个204电阻开机正常了。电阻变小,短路的故障还是第一次碰到。

网友:
楼主啊。。不可能吧。。电阻会短路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检测的很仔细

网友:
电阻是不是也会击穿呢》》????

网友:
这种问题很难查,赞一个。

网友:
第一次遇到 电阻短路  一般电阻都是阻值变大啊...p沟道场馆是低电平导通.. .那g级 是不是应该小于1v啊....

网友:
不会吧,电阻会变小,真的没见过

网友:
D600,DC IN+无19V输出时,PL1共模滤波器的问题多点,电阻变小的问题少,楼主中奖了,恭喜!!

网友:
电阻变小,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确实有电阻会变小我碰到过

网友:
恭喜中将

网友:
老大能不能说说电阻为什么会变小啊 以前听说过就是想不明白.

网友:
mainboard shot to GND

网友:
小电阻一般是开路,大电阻是阻值增大

网友:
不可思意,楼主是碰上了。估计是你测试有误

网友:
估计被人给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