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MSI-7310不开机!

楼主(2010-08-03):
今天接到两块一样的MSI7310主板,症状为不开机~
其中一块南桥加焊OK 另一块也一起加焊,无果,测量无CPU和内存电压,
测修好的那一块内存旁边3100八脚芯片的电压值为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 5     6    7    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常   3.3  3.3   3.3  3.3   1.8    0   0.9  0.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正常   3.3  3.3   3.3  3.3    0      0   0     0
另测得南桥上边的AZ358M(不知道叫什么芯片)8脚:  1       2      3      4       5      6      7     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常         12       0     0.26  1.25  4.21  1.25  1.25 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正常          12      0     0.20  1.25   10     0      1.25 0
另南桥上面的场效应管 电压依次输出:   从一个3脚我用   表示。 正常电压为先从D-5V,S-10VD G-5V到 下一个G-5V S-5.67V D-1.8V到G-1.8V S-6.85V D-0V 旁边G-1.8V D-4.21V S-1.47V

  不正常电压为先从D-5V,S-10VD G-5V到 下一个G-5V S-0V D-0V到G-0V S-0V D-0V 旁边G-0V D-10V S-0V
我该怎么查起  从哪里开始? 测试的是这几个管子的电压

网友:
83310芯片是产生内存基准电压的。。检查内存供电管G连接的IC

网友:
可有电路图 发个压缩包给我

网友:
求解啊  各位大师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