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求LM393的工作原理

楼主(2010-08-03):
经常在ASUS主板上看到LM393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。寻求LM393的工作原理

网友:
电压比较器,作用是降压

网友:
393是双算放大器它需要外接上拉电阻的,楼主看下此帖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9742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。 还是看不明白 。。 不知道哪里有视频教程讲解LM393的我今天再次遇到一块ASUS VID线没电压1.2 旁边有一个LM393 没思路

网友:
LM393M里面有电压比较器,你想看懂找个PDF看看,看不懂英文就看图吧,P就是(power)芯片供电,G(ground)芯片地,O(out)j电平输出脚,记住这个IC里面有二个比较器,在图中会分别以UA和UB来表示,但指的是一个芯片。当+端电压高于-端时,输出高电平,当+端电压低于-端时输出低电平。一般用于保护电路吧。

网友(2016-09-10):
这个都不懂还修什么电脑啊,  当同相+极电压 比 同相-极电压高时,OUT输出开漏 。   当同相+极电压 比 同相-极电压低时,OUT输出 对地短接。  因为芯片内部输出没有上拉,所以需要开漏输出高电平必须外部加装上拉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