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顿乱搞修好旭日410A无触发

楼主(2010-08-03):
此机修了十天了,一直放在桌子下面.刚拿过来时.通上可调电源,电流0.00,拆机,测无3M,5M,测8734 20PIN有18.9V,6PIN为5V,明显偏低,跑线路,和6脚相连的电阻一端为19V,一端为5V,测6脚对地阻值无短路.直接拿掉电阻.找了个小电阻接去上.3M,5M出来.待机0.01,正常.按开关不触发,测EC 87541(不知是97551还是87541忘记了,放了有十天了)无供电,EC被焊过,仔细观察,EC供电电感被人换成了电容,造成EC无供电,找了个小电感换之,待机0.06,一摸EC,发烫.找了个全新的97551换上去,开关针电压3.3V,按开关,二脚有跳变,171脚无变化,158PIN,160PIN,晶振两端有电压,找了个神州EC为97551的图纸,看图纸26PIN为3.3V,实测97551 26PIN也为3.3V,以为正常.本来想加下南桥碰下运气,但越想越不对,和南桥没关系啊.远程课的时候特意问了这个EC VCCRTC的问题,无边老师解答了,EC这个脚如果对地的话就是不需要VCCRTC. 这个时候没有思路了.在论坛和群里都发贴了,无这个机图纸.放了几天,今天闲着无事拿出来研究下.EC要正常工作的话,VCC正常,晶振起振,ACIN电压正常,想过刷BIOS,但没有编程器.所以没刷,也没道理,BIOS没那么容易坏.把怀疑重点还 是放到ACIN上面,97551厂家不一样,好像针脚定义也会有差别.所以今天就接了条线,另一端连3.3VPCU,这一头从26PIN到30PIN,一PIN一PIN连.连一下就按一下开关.到30PIN的时候,按开关触发开机,电流上到0.61掉电.呵呵.不要怀疑掉电,没上U呢.后直接从EC供电电感处飞了条线到30PIN,装U上内存.电流有升有降.接屏亮机...开机测试,一切正常.
PS:没有图纸还真不好修..拜托有这个图纸的朋友帮忙看一下.EC 30脚到底是什么信号.没有飞线前实测电压为1.13V,机器是修好了,但还不知道这脚到底是什么脚.拜托.

网友:
楼主这样修机也行?居然一个一个的加电??97551除了 VCC正常,晶振起振,ACIN电压正常 LID也要正常才行

网友:
记得没错的话,29脚是ACIN,30脚是LID#

网友:
这不是没图纸吗?没办法啊.如果有图纸的话一量就知道了...一直找不到图纸..因为有些图纸上面26脚是ACIN,有些是29脚.没有图纸就不能确定.
只有一个一个去点了.

网友:
这样不怕烧东西吗?

网友:
所以说搞维修的辛苦啊

网友:
哈哈 楼主 你这样也是修机器码

网友:
楼主好创意,胆子大!佩服
两个EC,外形一样,表面标识一样,但可能引脚定义不一样,不像供电管理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