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03):
请问如果换完高压板,不接灯管(也就是高压板空载)
高压板已正确连接驱动板,此时按开机键,显示器的开机灯不亮
是什么原因
不换高压板(用原来的坏高压板)也是空载状态,接开机键,显示器的灯就亮
是什么原因
VCC GND ON/OFF
连接正确
高压板是12V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有个可能就是 你的高压板短路了

网友:
我印象中,不接屏线和灯管,开机灯就不应该亮,不知我是否记错,

网友:
换过块高压板会不会,如果还会可以试着拔掉屏线,还有电源有可能是电流不够负载不起,还是不行的话看下驱动板吧.一个个排除

网友:
是原装品牌机还是杂牌的,有的机子有自我保护,你没接负载它不开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