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键一般连接到哪里

楼主(2010-08-03):
昨天接一个日立笔记本,不开机,待机电流0.01,按开机键后0.02,测开机键有5V电压,无系统供电3.3V, 5V电压,跑开机键怎么也找不到是从哪里出来的,用铜丝刷刷了好久也没有找到,会是在南桥里么?南桥FW82801CAM,是不是哪里有短路的地方导致不开机么?请各位给些思路。

网友:
建议你修机器前要先了解此机器的基本架构。这样修起来才能事半功倍。

网友:
修机器前要先了解此机器的基本架构。这样修起来才能事半功倍

网友:
一般是经过电阻,二极管等,连到I/O芯片,或者键盘管理芯片,或者电源管理芯片等,总之就是负责开机的那个芯片,也可能会同时连到两个芯片。一般不会连到CAM南桥

网友:
看这位朋友的基本原理还没有搞清楚,这种SUS电压都没有肯定要找到电源管理IC,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开机,先测量一下BIOS电池是否有电,再测量下32.768是否起振,这些是最基本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