恢复后文件打不开

楼主(2010-08-03):
师傅们,有一个硬盘被我一键ghost分了四个区,把人家的东西,录像,图片,全丢了。我用DiskGenius恢复后,为什么这些文件打不开呢。图片是没有预览。录像反正也不能用。用dv录的。唉。失败,活的真失败。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这些东西呢。求救了。

网友:
你用WINHEX试试看

网友:
只是一键分成四个区,没有再写入数据的话,用winhex可以完全恢复四个分区的内容

网友:
WINHEX功能很强大,恢复出来的东西一般都好用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你恢复时,要等上好几个小时。这些恢复软件要读取硬盘信息。多等等。或拿到维修店恢复一下

网友:
用错了软件,不应该那精灵

网友:
重建分区表试一下!

网友:
也可用易我数据恢复,EASYRECOVERY恢复试试。效果应该不错的。

网友:
如果数据重要建议还是拿去专业恢复数据的单位做把,以前也碰到过类似事件,自己搞来搞去到最后还是恢复的不理想

网友:
用PowerDataRecovery  吧,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,我就是用它把格式化过的硬盘数据恢复过来的,不过你Ghost后C盘里的数据恢复会麻烦一点,我还不会

网友:
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吧,关键是你没有往里写东西。

网友(2010-09-07):
用软件再找一下

网友:
winhex 对比下文件头  和文件尾

网友:
直接用DiskGenius重建分区表,找回以前的分区表,然后挂从盘就能找回数据了,实在不行就只好用WINHEX了!

网友:
用winhex重建分区表吧。如果写入了数据,先重建分区表,在用R-STUDIO扫描一下看看

网友:
你用什么软件恢复的呀,用R-STUDIO试一下吧,这个软件比较强大,记住千万不要把恢复出来的数据再存到客户那个硬盘里哦,数据被覆盖的话那就没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