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2N(红二奶)和SDN(骚电脑)都记住了吗?------最快速记忆和判断三脚管(原创)

楼主(2010-08-03):
最快速的记忆和判断方法。
先记住我的:
三脚复合二极管,标D。两次有值。
三极管两次有值,值小是BC,红二奶。
MOS管一次有值,SDN(骚电脑)。
我相信你一定会记得住,

怎样快速判断三个脚管子的好坏?
在电路板上少不了三个脚的管子,三个脚的管子无非就是复合二极管,三极管,场管(MOS管).
要识别三个管子是以上三类的哪一类,首先要看看板上的标识,复合二极管一定会标D,而一般三极

管,场管(MOS管)是肯定不标D的,会标成Q或U。
然后通过测量,判断好坏,判断好坏之前要明白一个观念(经验):电阻在电路中要坏就是开路,

或阻值变大,或者阻值还在但就是在电路中不起作用(信号通不过),电阻在坏时不会表现出短路(

除非你动了它,没焊好,连锡)。电容在电路中要坏就是短路,容值变小,漏电(不会出现容值变大

和开路的情况)。二极管在坏时是短路,没有开路的情况。三极管和场效应管(MOS管),损坏时跟二

极管一样,易出现两脚之间短路或全短。

正常时,复合二极管测六次,两次有值,四次无穷大,且值一样,两次有值时看哪只表笔没动判断

是共阳极(红的不动)还是共阴极(黑的不动)。表笔都动了时,就是一个正接另一个反接。

正常时,三极管测六次,两次有值,四次无穷大,且值不一样,相差较大。两次有值时看哪只表笔

没动判断是PNP(黑的不动,且黑笔接的是b极)还是NPN(红的不动,且红笔接的是b极),值小的另

一端是C级,剩下的是E极。
简易记法就是红二奶(很幸运,奶的汉语第一个拼音字母是N,我称NPN为2个N,红笔接的是b极)。

正常时,MOS管测六次(MOS管先三脚短接放电且2,3脚先正反测两次),一次有值,五次无穷大,三脚

MOS管脚位已固定从左至右GDS,把红笔接第三脚(S极),黑笔接第二脚,如果有值,是N沟道。否则P

沟。测MOS管的六次值时,一定要先测2,3正反两次,然后再测1,2正反两次及1,3正反两次,否则会

因充电而后测的不准。
简易记法就是SDN   (S指向D,N沟).刚好主板有个SHDN(shutdown)信号,好记,不要H,就是SDN

记成这个骚电脑也行,哈哈。

简洁地说就是:
三脚复合二极管,标D。两次有值。
三极管两次有值,值小是BC,红二奶。
MOS管一次有值,SDN(骚电脑)。
如不符合肯定坏了。

纯属个人经验总结,要是接受我的记忆和判断方法就点一下支持。谢谢!

网友(点评):
楼主真是有创意啊

网友:
有点不理解

网友:
mos管三脚短接放电不是可以了吗,为什么还一定要先测2.3脚呢

网友:
我反正越整越糊涂了什么二奶都整出来了 ,不过不管整磨记忆只要能达到目的就OK.

网友:
明白是什么意思 了。很好的经验贴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