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200,做了显卡,但是内存插槽有个不能用了,什么原因呢!

楼主(2010-08-03):
东芝L200,集成显卡,做了显卡,但是内存插槽有个不能用了,什么原因呢!高手解决下!

网友:
集成显卡,显卡集在北桥里,北桥管理内存及AGP,显卡没做好,取下植珠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插一条内存要插下面的那个槽 上面那个不显示。2条的话都可以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