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显卡显存颗粒能换么?

楼主(2010-08-03):
一个HD5650显卡的笔记本,颗粒坏了.GDDR3的1g显存。换颗粒的话能换成容量大点的颗粒吗?反正坏了要换颗粒的话还不如直接换大点容量的,还可以提高位宽。我担心的是换了之后bios支持不了。

网友:
汗,有没人知道呢

网友:
汗什么,汗汗的,。。。
用原型号换

网友:
不可以的.我换过.那样会大花....

网友:
显存代换原则容量 位宽一样  速度不能小于原来的就行

网友:
不过我记得以前有过台式机显卡换显存提高容量和位宽的成功案例。

网友:
换显存会增加BIT数,我不信。

网友:
这么干风险太大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