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天运Q730S,有待机电压,但是开关键没有电压,怎么解决!

楼主(2010-08-03):
神州天运Q730S,有待机电压0.06,但是开关键没有电压,怎么解决!超级IO和SC1404的电源芯片都换了,但是按下开关键,电流只能瞬间跑到0.1就不动了,也不回下来,怎么解决呢!求高手解决!

网友:
感觉是不是得刷bios

网友:
不知道吧

网友:
bois要是参与开机的,就有可能BOIS程序坏。

网友:
这个电流说明已经开机了,你可能那里有电压还没有出来。再查查。不要想这个开机键的事情。

网友:
bois要是参与开机的,就有可能BOIS程序坏。。要不还有供电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EC检测到不正常,保护了吧。

网友:
其他的芯片基本都没有电压,我就不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