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启不显示

楼主(2010-08-03):
本人已经两次遇到这样的问题,正常关机完全可以,软重启或者硬重启,就没有显示,可以肯定的是主板的复位路有问题,但是有关的复位电路不是很清楚,希望高手能赐教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开机芯片的事   换了试试 不行就加焊SB

网友:
它开机很正常,只是不能重启呀

网友:
北桥有问题不行建议换一个有修道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