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 机器

楼主(2010-08-03):
  今天接一台IBM T42 ,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加电,但我拆开就可以加电了,但电流跑到0。58V的时候就不动了,甘落后CPU电压是 0。95    0。95  V     ,基它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    ,
请高手指教一下,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:
注明一下,CPU换过了。但不是CPU的问题
CPU供电也修过

网友:
查下内存相关电路。

网友:
你插检测卡看一下跑多少

网友:
测试卡测下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

网友:
CPU电压是否有点低,加焊北桥看看

网友:
.58A,貌似内存不过

网友:
CPU电压是否有点低,加焊北桥看看..

网友:
  谢谢各位了,换北桥芯片 好了

网友:
换北桥,是内存没过还是CPU没工作

网友:
修好就可以.应该测试卡看一看之前是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