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TSE 478红板

楼主(2010-08-03):
主板有待机开不了机,开机排针和绿线都到I/O(IT8712F-A),换了i/o还是不行,后考虑南桥的问题,量USB对地阻值都正常,把网卡拆掉,涛声依旧,把南桥加旱还是一样,现在是开机排针没有高电平了

网友:
你开关针上都没有电压,就先换IO和南桥吗?5VSB或3VSB是怎么加到开关针上的,有没有跑跑线路看。

网友:
先跑开机电路吧,开关针有没有电压,触发信号有没有送到IO ,IO跳变信号有没有信号送出

网友:
建议用示波器好跑点,看IO的关键脚位吧

网友:
跑线看看有没有门电路 开机键没电压 主要还得跑线来确定什么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先查上电条件 VBAT 3VSB   RTCRST  32.768    RSMRST满足了再接8712的上电流时序一步步的查不要一味 的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上电时序 我还不会

网友:
我跑过线   开机排针到I/O   一开始有高电平   换过I/O后就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