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看这种液晶烧录器如何使用

楼主(2010-08-03):
就是这种煤录器,用EasyUSB WriterV4.1这个软件,在烧录时那个PLCC封装的IC要装上吗,装与不装我都试过,排除并口线坏的可能,连接老提示失败,烧录就更不行了,请问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真接用哪个VGA接口在线烧写的啦!

网友:
USB取电线连接了没?

网友:
这个不用USB的,用外电源12V的在烧录器上通过7805稳压的,我上插在VGA上试个也不行

网友:
不是所有的驱动板用VGA线烧录的,很多驱动板用烧录板子上那4针的线来烧录的

网友:
就是+5V,SDA和SCL,GND四条线吧,还问下烧录时在电脑里BIOSS里要对并口作设置吗

网友:
烧录软件不对也会有可能`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