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请教

楼主(2010-08-03):
T42开机点电压只有2.7V左右,但可以正常开机,正常使用,这个是什么引起的,有没必要继续修

网友:
没有问题你怎么会去测量呢?奇怪。。

网友:
我觉得没必要,毕竟开机只是高ˉ低ˉ高,的转换而已。

网友:
有时候又有3.3了,有时候2.3,2.5,2.7。。。但每次都正常开关机

网友:
先用着,实在不行的时候再修

网友:
能开机就不要管它啦

网友:
等到坏了再修。我感觉没什么影响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遇见过,最后慢慢的就会自动开机了。。。

网友:
有点低是正常的,3v左右。

网友:
我想你是带着键盘测的。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