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B-L17C开机一闪就灭,电源问题求助

楼主(2010-08-03):
打开液晶,电源指示灯绿的,这时屏幕没显示,2秒后指示灯转为黄色,这时屏幕显示了,不过2秒后即黑屏,开始查线路,整流滤波后300V直流测出来是288V,算正常吧!其电源IC是SG6841D的,测其3脚(启动电压输入端)电压时,发现该电压一直跳变,电路图看了一下,这3脚是300V输出再串联两个750K电阻后接入该脚的,怀疑是这两个电阻问题,在线测这两个电阻时阻值会慢慢上升至750K,拆下测阻值的时候是正常的。到这里就困惑了,芯片启动就这一路,能检查的就两个电阻,测时又没有问题,那问题会出在哪里,SG6741D芯片上吗?请教各位了

现在采用去保护暂时解决问题了,估计是灯管老化了吧,现在把高压条补焊了,相关的驱动三极管也更换了,烤机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发热量很大,没有的话就先用,改天换灯管,不知这款液晶好不好换灯管~~~这方面可完全是新手了。

网友:
先把坏的显示器接到主机上面
分清是黑屏还是暗屏。
按你描述的故障,应该是暗屏故障。
先外接灯管,确定原屏的灯管有没有问题,然后查高压电路。

按我的经验,你这台故障机的问题应该很简单,加焊电感,换掉电容。90%的可能可以解决。

网友(点评):
我照你说的了,不过故障依然,我专业维修人员,手头没其它灯管,不过我把高压部门去保护了,一切正常,所以现在可以确定是保护的问题了,不过想请教一下,过压保护我查修的方向 要如何走

网友:
那可能是那去保护的那电容轻微漏电了

网友(点评):
这个倒没有,我已经测过了

网友:
去掉保护,虽然暂时可以好,但终不是长久。
换灯管基本上都一样,胆大心思。
先找个坏屏练练。
建议直接买带灯管架的灯管直接换。

过压保护你自己在坛子上找找资料吧,我记得前几天有人刚发过一篇关于过护保护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