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梅捷 SY-AMN630-GR北桥供电问题

楼主(2010-08-03):
在修一块梅捷主板单桥的问题出在北桥供电上。运行中不定时黑屏。黑屏后量北桥1.2V没有电压有时诊断卡跑00有时能跑就是北桥1.2V出问题,控制供电管是IC是RT9214手头上没有这个IC。有可能是桥问题吗

网友:
给点意见高手们。

网友:
这种应该是桥问题。这种网吧板大部分桥问题比较多点

网友:
换了RT9214故障依旧。运行黑屏就没有1.2V供电了。是桥问题多吗。

网友:
桥虚焊比较多,供电正常。

网友:
单桥的板一般都是桥空焊加焊吧

网友:
准备压桥吧

网友:
桥虚焊的 几率很大的,加下焊测试下嘛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在1,2V正常的时候测9214每脚的电压进行记录  在不正常的时候再测每脚的电压  对比 看是芯片的问题还是桥的问题 桥有问题也会拉低他的供电的

网友:
谢谢。9214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。我去做桥。做好回来看看

网友:
楼主如何了,刚收到3块网吧梅捷 AMNS-GR 也是桥供电问题 ,目前检测一块桥供电1.15V,但不走码.   还有一块也是桥供电部分短路,正准备拆件试看,,估计都得弄桥了

网友:
桥空焊了,重植桥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