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星865挡CF

楼主(2010-08-03):
各位同仁大家好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顶星865挡CF。由简到繁的检修步骤,先清空CMOS无效。打供电部分的对地阻值无短路,上电测电压。内存主供电2.6V;南北桥总线供电1.6V;CPU-VTT供电1.2V;CPU VCORE 1.3V;南桥供电1.5V 1.1V 3.3V 看起来都正常,内存的上拉供电1.3V SDA SCL也是3.3V,时钟1.6V.CPU座是针式的,应该不存在虚焊的故障,压南北桥无变化.试着换了W83627HG-AW也无效,求同仁们予以帮助!谢谢!

网友:
CF 这种有可能是BIOS 问题  你刷个BIOS 看下。

网友:
没有编程器来刷BIOS,用热插拨来刷,但下载的BIOS程序但是512KB,不过扩展名是没见过的v.11

麻烦!

网友:
可能CPU座有问提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CF代码 一般是晶振  或 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修过好多片CF板,大多是晶振其次是南桥

网友:
跑CF多半是AD线开路吧

网友:
CF的帖子 一大把  晶振居多

网友:
呵呵,我咋就没有想到是晶振呢,偶尔会跑C1,但装上内存也还是C1

网友:
cf  coms电路

网友:
CMOS电路正常。没有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