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8U-X跑DO

楼主(2010-08-03):
今天修一块话说K8U-X,上假负载, 听到有细微的"丝丝"声,电感发烫,换ADP3186,上CPU,跑码了,进系统正常,再开机,一直跑DO点不亮了,补焊了ADP3186,,刷BIOS无效,换芯片刷BIOS无效,加焊桥无效,换IO无效,供电,时钟 复位都有!没头绪了!

网友:
压CPU底座试试  应该底座问题

网友:
压过cPU座,无效

网友:
有时候压也没用的 垫个底座试下  我碰到过很多块双手压无效 厚的一垫就跑马了。。

网友:
再换个ADP3186

网友:
有换了一只ADP3186 故障依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