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3d6代换问题

楼主(2010-08-03):
有个联想LXM-WL19AH显示器开机无显,拆开查看,用的是203d6,手头没这块,看论坛说能用DAP8A直接代换,可装上后,还是不起振,换了光耦,开关管,也还是不行,检查后极也没有短路,外围元件也没明显损坏的,望高手指教,能否用DAP8A直接代换203D6,

网友:
DAP8A能不能代,没试过,基本上都是用6841代。

网友:
你搜一下二当家发了一个电源IC的代换贴里面有好多自己找吧

网友:
请问可以用6841直接代换吗?我看脚位好像不大一样啊?

网友:
应该可以代换的,

网友(2010-09-15):
没代过等高手出现

网友:
能代换的,试过

网友:
DAP7A\LD7575\203D6\203X6\200D6可以直接代换,203d6是16v工作电压,而7575是30v ,代用要改启动电阻,可以用1200AP40直接代用

网友:
203D6 NCP1203D60R2 NCP1203D60R2G和DAP8A 直接代换  Z

网友:
回复 凌寒 的帖子   我也需要!我怎么搜不到啊!可以发个链接吗!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