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T RST/PCI RST

楼主(2010-08-03):
请教两个信号那个先出来?分别做什么用的?

网友:
先PCI 后PLT

网友:
PM系列的,一般都叫PCI_RST,因为用的是PCI总线
酷睿的,一般叫PLT_RST,用PCI_E总线

好像是这样的,有没有高手来指正一下。

网友(点评):
电路中同时存在这两个信号怎么讲呢?

网友:
PLT_RST是什么信号,谁解释下,谢谢

网友:
PLT_RST是南桥复位,PCI_RST是PCI复位

网友:
PLT_RST是平台复位,PCI_RST PCI复位

网友(点评):
什么叫平台复位?谢谢

网友:
PLT_RST#在这1ms内PLT_RST#为低,而正是由于这1ms的低有效,系统才识别到PLT_RST#.该信号会对SIO,FWH,LAN,G(MCH),IDE,TPM等进行reset的动作.也就是说如果该信号异常,这些device都没办法被激活.该信号发出后立刻就会发出PCI_RST#,可以当做是作用相似的第二次reset。

网友:
plant rst 这个平台包括 ec bios ich lan ide等等这样一个平台进行复位

网友(2010-09-02):
先后对于我们维修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一般现在是pltrst出来 再转化成各种r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