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9E雷击维修经验,换南桥后,无主复位。

楼主(2010-08-03):
原来故障为不加电。

更换充电芯片8724 SYS供电51020,把网卡芯片卸了,南桥HBM换全新的。

现在把COMS电池卸了,自动上电到0.3,插CPU到0.38,为CPU都没过,电压全部出来了。

没有复位,PLT_RST也没有。测南桥的供电都正常,以为南桥问题,又换一个,还是一样

CPU供电正常,有VRM_PG发出,但是,没有CLK_EN#,这个脚的电压一直为0

之前一直纠结于没有PLT_RST#,一直以为是南桥的问题,更换后故障当然一样

换了一下思路,CPU供电芯片ISL6262已经正常工作了,CLK_EN#为低电平是正常的,时钟的波形也正常了,就应该是南桥部分没工作,测ICH8_PWROK有没有发给北桥。0V,打对地抗组,只有3,看来是短路了,把南桥拆了,还是一样短路,看来就是北桥了。

点位图中,北桥里没有ICH8_PWROK,命名不一样,找到PM_ICH_PWROK。拆了北桥,发现图上 上面的那个点短路了。

换上全新的北桥,南桥,不上U,触发都能到0.5左右了。看来应该是正常了,
上U,内存,电流顺利跳变,上升到1.2,亮机了。

电路图中,PM_ICH_PWROK没有的,郁闷。

总结一下换了的东西。  GM965 ICH8 PS51020 RTL8111B

网友:
PCI--RST有没有???

网友:
PLT_RST都没有,何来PCI_RST?

网友:
南桥PG也有了 PLT-RST阻值怎样呀!还有提醒楼主 CLK-EN#=0V是对的 这个是低电平有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PLT_RST阻值为370

用假负载,测CLK,正常的。现在就是复位没有。

网友:
修了好几天,终于好了。

网友:
华仔不错哦,对了PLT-RST#和PCI-RST#有什么区别呢,怎么测量呢?

网友:
南桥发出PLT-RST到IO芯片,IO芯片收到这个信号后,经过处理,发出PCI-RST信号到PCI总线上的各个设备,包括北桥,北桥收到PCI-RST后,经过处理,发出-CPURST信号到CPU,去复位CPU,CPU收到这个复位信号后正式开始工作,发出第一条指令:寻找BIOS
这些复位信号都是用示波器测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