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键盘失灵

楼主(2010-08-03):
戴尔14寸笔记本键盘失灵,没每次按一个键都会连带出现后面的一到俩个键,就是说按h键后面的k键也一起出。有的按键失灵。是不是键盘坏了。

网友:
为什么没人回复,我是新手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。我在这里先谢了

网友:
把数字小键盘输入模式关闭试下,如果不行那就重新做系统,应该象是中毒了

网友:
键盘本身,或者是I/O有问题

网友:
看来只能靠自己了

网友:
LZ换个键盘试一下,如果还是一样的话那里主反有问题了

网友:
应该是键盘粘连!   先换换键盘试试,

网友:
我用外接usb键盘试了一下很正常,不知是不是键盘有问题

网友:
你换了才知道啊!用排除法啊!

网友:
我用外接键盘正常,应该不会i是中毒吧

网友:
先换换键盘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进过水

网友:
握没有14寸的键盘啊,只能先切再买

网友:
今天换了一个新键盘上去就ok了

网友:
软件,系统,EC,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