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无复位

楼主(2010-08-03):
一块945技嘉板子,电压正常,复位灯常亮,现在纠结中

网友:
开关针电压???首先换io试试

网友:
麻烦楼主给出些电压吧 就这样说没复位我们也没办法帮你。

网友:
你量的各电压值,时钟测试点的数值,发上来,让大家帮你看一下。

网友:
开关针复位也有3.3V,内存 北桥,VDDT 内存主供电都正常,CPU也有温度,就差没换下IO了,不过别的料板上找不到这种IO,还是技嘉专用的IO,头大中啊,客户又急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电压正常 还要查时钟 PG  信号正常不正常 正常再修复位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