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G43 主板

楼主(2010-08-03):
MSI G43 主板,用PS/2 键盘无显,用诊断卡报 C7 码 ;换USB键盘可进系统,用诊断卡报 20 码。
向各位大师请教:是PS/2座有问题,还是控制IC有问题?
主板

网友:
键鼠口阻值正常么 不行换片io试试

网友:
IO出问题了

网友:
C7是PS2报错测一个PS2的供电跟数据线值 把那些排容拆掉。

网友:
想给用户换IO,不同意,卖了一无线套装;

网友(2016-02-15):
换IO试一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