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收了5块主板,分享一下维修过程.高手见笑.

楼主(2010-08-03):
从二手商收回5块主板,30元一块,真是贵!先用洗衣粉洗干净,烘干!

第一块.磐正 EP-MF4(NF4)AM2接口.上假负载,先测供电,发现内存与桥之间的一个管子(D408)无输出,此电压直接入CPU 从其它板子上拆下D408,证实是场管(有人说是二极管)用60N05换,输出电压为1.2V,上CPU,跑码!

第二块:磐正 EP-8HDA5IPRO,目测一个管子Q34烧个小洞,(D408)测量G极电压正常,换上3055,输出2.5V,上U,跑码,OK

第三块:磐正 EP-8HDA5IPRO,还是Q34输出1.3V,换后出2.5V,有时正常跑码,有时跑C1.测内存1.25V上拉为0.8V(光上假负载为1.35V,上内存就0.8V),换相关电容,无效,换RT9173A后正常.跑码!OK.

第四块:磐正EP-8NPAI 上电,测电压,发现各电压正常,上U不跑码.郁闷中用手一模,发现电源管理B3-7H很热,这IC只要插上电源就发热,估计是坏了,没这IC,扔一边去.

第五块,七彩虹915,不认内存.目测内存供电电容怀孕,换下,OK!

心得:有些管子拆下来,用表量正常.可以换管就OK.估计是性能下降.看来表不是万能的

网友:
听说 磐正的主板 很容易超频了~~楼主捡到宝了  也十分佩服楼主的维修技术~~

网友:
楼主太幸运,修的都是这么简单的板。莪修的板大多数是不跑U,工作条件都正常,BIOS也刷了,就是不跑U这种故障最讨厌的了,哎。楼主有没什么修过这种板,分享一下经验`/

网友:
板子修好,30元也值了

网友:
就是啊
现在很多主板都是什么供电正常了就是不跑代码。刷BIOS后也是一样在这里问问高手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。桥肯定是加焊过的。

网友:
技术可以    不过这种老板子30不值啊  我这里卖都卖不出去

网友:
呵呵,不错啊,看来一下就修好了这么多,不知有没经济效益啊!

网友:
楼主运气不错哦  这些故障都还好哦

网友:
30元确实不便宜 第一块板子还行其它太老了 不过能修好也值了。

网友:
楼主真有一套哦,这些问题见平常多了啊

网友:
这些就是时间修久候的经验了

网友:
熟而能生巧

网友:
有这样的好生意楼主该大笑了。

网友:
供电电容怀孕. 楼主这说法还真是形象了..看到磐正的几个例子.又一通病记下..感谢楼主

网友:
没楼主那么幸运,我碰到的多数是不跑U,桥问题,手头也没BGA,很郁闷,不过遇到这类问题都是叫客户换板。

网友:
楼主维修技术高明。

网友:
这样小问题一般维修的都能解决呀。。可是也要靠精练呀、、

网友:
楼主太幸运,有板是这么好修的。

网友:
这种板子进个50片都不怕

网友:
我们命苦的人 很少修到这样的板子   人家被雷劈主板拆网卡就OK  我接到被雷劈 拆网 声 I/O  南桥都换  还不行

网友:
一般就是这些故障了!!!

网友:
额  楼主还不如到电子城 说是说废品的。。。。。。那样 估计能便宜很多。额 收破烂的那么贵夜不干啊

网友:
恩 楼主技术确实不错!学习一下呵呵 !

网友:
在我们长沙坏板都买10快 看来楼主赚翻了

网友:
不好意思看错了 是5快 每块30元。  年轻确实贵点了  不过你技术牛人 都修好了还是赚翻了

网友:
楼主厉害哦    30元去收坏主板   就冲这勇气  该赚钱

网友:
写出来了。一个个都说是小问题,但让自己来修真的也能修好吗?哪怕是管子问题,没找准地方下手走了歪路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

网友:
楼主维修真是得心应手  值得我学习

网友:
羡慕啊,我要什么时候能自己修好板子啊

网友:
楼主运气真好啊
我这边的板不是不跑马,就是南桥虚焊

网友:
五块修好四块,看来楼主赚翻了!请问你那里出价是多少?能说吗?

网友:
五块修好四块,看来楼主赚翻了!请问你那里出价是多少?能说吗?
引用 网友A:

我60-70扔给那些二手商

网友:
恭喜楼主啊,都是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