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w66

楼主(2010-08-03):
那位老大修过这样的机器啊?传授一下经验呗!我这有一个一样的机器!开机绿灯闪!貌似短路,可又测不出哪短路!郁闷啊!

网友:
灯一闪一闪的 应该是不停地重启复位吧  各电电压正常么 桥短路没

网友:
要是集显可以插卡看一下,多为cpu,如是独显有可能是北桥和显卡,但要确定南桥是好的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先测各个供电点电压发上来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呀,什么数据都没有谁知到呀。

网友:
看下电压都加上来没撒

网友:
代码跑多少啊?发上来。

网友(2011-01-24):
闪灯,只有3.3V和5.0V的待机.我的机器和楼主的一样,原来有显的,只是网卡不识别,加焊了一下南桥就成这样了.电流上不去.南桥,EC都换过不,晶振也换了,

网友:
对照图纸,把硬启动这块电路查查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