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FMV-7100MT5笔记本屏幕,包公花脸?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0-08-03):
      入手的富士通FMV-7100MT5笔记本屏幕出现包公花脸,微微上下摇下屏幕又正常 怎么回事?请指点先。在主板这一边的排线 我已经检查过了

网友:
动下屏线试试,看屏很像平本身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在重启的过程中 微微碰下屏幕 就正常了 估计不是屏幕的问题

网友:
轻轻碰几下 问题就不见了~~~~~~~~

网友:
把屏取压膜就好了.

网友:
屏问题。。。。富士通。的

网友:
应该是屏有问题,好像是膜出问题了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没有插好或者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小弟不才 压膜 是怎么一个回事?费用高吗?

网友:
换快屏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我就是没屏换呀~~~~~外接显示器可以吗?

网友:
屏坏了,换屏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上下遥下屏就好了啵 屏坏了 太严重吧~~~

网友:
接地可靠吗????

网友:
我可怜的笔记本~~~~~

网友:
外接正常,屏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换换屏线试一试,可能是屏坏了

网友:
看着像是屏坏了!屏线坏好像不是这种状况哦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可以外接显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