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级管代换问题。

楼主(2010-08-03):
TO-92 封装的 C945  能发否用TO-252 封装的C5706 代换。

网友:
代换原则:
1:看引脚位置
2:看参数

网友:
参数相近,理论上可以找换。
5706的引脚很粗,硬塞进去吗?

网友:
应该 不行,参数有别

网友:
引脚可以装进去。 是用在升压电路,推挽 放大开关信号的。

不知能不能用。

网友:
C945 CRT的显示器上大把大把的,,,怎么这个管子也考虑代换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