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03):
今收到一神舟 LF19WD-C显示器故障是:开机一闪就灭,这些天泡论坛也学了一点知识,初步判断是高压部分有问题,为了证明判断正确,找了一个通用高压板测试果然正常。看了下高压控制芯片是TL494C,怀疑是大家经常说的高压保护,于是又上论坛搜结果找到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192543
这个帖子看了去保护的方法,对地接1脚和16脚,结果点了半个小时也没有问题,但是有点疑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后遗症?
芯片

网友:
如果是过压过流的灯管寿命会变短

网友:
接楼上故障分析,驱动MOSFET管也容易烧坏。高压线圈也可能过热引起局部短路或开路。

网友:
去掉保护 是我们维修应急用的 长期去除是不负责的做法 下次反修 可能高压板和灯管都报销了 甚至有火灾隐患。

网友:
谁有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? 拿出来共享下...

网友:
烧坏屏,就老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