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58上电时序

楼主(2010-08-03):
序——无论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电脑,工作过程都遵循:供电—时钟—复位的顺序。其工作模式为:S0 开机状态(所有电压即SUSPWR、PWRON、VRON都Full ON),S3待机模式(又名内存挂起,意为插上适配器或电池时且未按下开机键状态下的电压即+V*Always和+V*Aux,),S4休眠模式(又名硬盘挂起,只有+V*Always存在。)S5关机模式(只有+V*Always存在)与S4模式相当。

为叙述方便,我们以R458为例讲解。

我把它分为几个部分:待机,开机(供电、时钟、复位),关机这几个阶段讲解。

待机

当未插上适配器或者电池时,笔记本电脑只有RTC电路工作,RTC电路就由CMOS电池(3V-5V)向ICH的实时时钟电路(也叫启动电路)供电,随时参与唤醒。 EC  的 晶振和ICH的晶振处正弦波!

供电

插上适配器或电池时(未按下开机按键),有P12.0V-ALW、P5.0V-ALW、P3.3V-MICOM、KBC3-RST,这也是待机的检查点。

按下开机按键后,开机电路经过电平转换后给H8一个KBC3-CHKPWRSW#开机信号(跳变),H8内部开机模块开始工作,发出KBC3-SUSPWRON高电平信号开启P5.0V、P3.0V、P1.8V电压作为前期供电(也就是SUS电压)。

     3V/5V正常后其IC发出PG信号SUSPWRGD送到H8,H8收到SUSPWRGD后内部相应电路发出KBC-RSMRST#信号到ICH,ICH产生S3#、S4#、S5#信号给H8,H8收到这三个控制信号后发出KBC3-PWRON开启信号,分别送到相应的IC,开启P5.0V、P3.0V、EGFX-CORE、P1.5V、P1.1V、P1.05V电压。随后分组供电IC发出VCCP-PWRGD送到H8和CPU供电IC,此时H8发出KBC-VRON到CPU供电IC,CPU供电IC工作条件满足,产生CPU供电,于此同时CPU供电IC发出VRM3-CPU-PWRGD分别送到H8和ICH。供电部分已完成!

时钟

供电完成后,ICH产生CHP3-CLK-PWRGD、PCI-STP#、和CPU产生的CPU-STP#一同送到时钟IC,时钟IC内部分频器处理后产生各路时钟信号。

复位

H8收到时钟信号后产生KBC-PWRGD到ICH,ICH收到后产生CPU1-CPUPWRGD,和CH3-CL-RST0#分别送到CPU、MCH,随后有PLT3-RST#送到H8、MCH、GFX完成复位过程。

下面就进入到BIOS自检程序中。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三星系列的都通用呀

网友:
虽然不通用,但还是谢谢你的总结。

网友:
应该差不多 看到好多不认识的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