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-FZ140E 保护隔离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03):
所测的电压如图:

网友:
先跨过去。看看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感觉PR116和PR119是不是有问题啊?一端有15.3V,另一端才零点几V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跨过去不短路,0.05A不触发

网友:
PQ26的G极19V不能导通,P沟的低电平导通,查反馈 PU4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换PU4这个充电IC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