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CER TM4530电压问题!
受到警告 1#

楼主(2010-08-03):
   今天遇到一片宏基TM4530主板,当连接上图中圆圈中两个电压时,+1.2V_HT电压就变成了有向下尖峰的波形,不是平滑的电压,用万用表的表现就是跳不停!请高手们看看,咋回事?没思路了!
   其它电压都是好的!

换上迎难而上的链接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25666

网友:
这个主板是RS780+SB700的芯片组,是不是很少有人碰到啊?

网友:
这款机器北桥很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各位试下这个链接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25666
我量了LA-4111P 里的Q11,+1.2V_HT也是很平滑波形.你查下是不是+1.2VALW电压有问题还是MOS管有问题.
发完帖看到作者是8/5号发最后一次帖了

网友:
那块主板报废了,客户催的紧,换了新的,关于那个+1.2V_HT电压,有空我会好好研究下,到时再详细介绍,不过我怀疑这块主板的PCB应该是有问题了,仁宝的主板PCB出问题的碰到好多,谢谢迎难而上

网友:
换下MOS管吧,看有没软击穿,再有就是供电芯片的,驱动电区看是不是正常,然后就是后极有没有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