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个很特殊的屏

楼主(2010-08-03):
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不记得了,好久之前拍的,本想当天就放上来,忙忘了。
当时来修的时候是高压问题还是通电不能开机的问题。

看图吧。

网友:
是不是友达m170的屏幕,集成了驱动板

网友:
什么机器上庸的 没看到驱动板

网友:
驱动板集成在了屏上,真牛!!

网友:
现在这种越来越多,就是为了加到散户的维修率的,以后大家越来越麻烦了

网友:
这以后修显示器不是越来越麻烦了

网友:
呼。。。。把驱动板都集成到屏电路上了。呼。不会以后就直接用一板集成所有元件了吧

网友:
不会的,这样的板子毛病太多了,好像只有几个厂商推出的,毛病太多!现在貌似没有一体屏了

网友:
我对面就是AOC维修站,经常看到这样的屏,ACER的我也见过。这咱我们也只能修修高压,电源了

网友:
很有竞争力哦,没有驱动板换,只能换屏啦!

网友:
船到桥头自然直

以后我们一样能修LED的。

网友:
AOC   BENQ
都有
遇到过两次  屏电路问题
都没有搞定

网友:
这是一体屏,,AOC BenQ,都有这样的机器

网友:
那些洋垃圾的屏更特殊!

网友:
这个有几个厂家都在做
中华,友达 一般用在AOC  BENQ比较多。这样的机器修驱动板就等于修屏了,可以修好的话价格也要报高一点

网友:
中华和AU的,17的屏,故障率不是很高,我就修到过几次,都是清空24C16就好了

网友:
我在BENQ Q7T4上也见过这种屏

网友:
这个屏型号应该是TPLAA170EA08Q吧

网友:
感觉是中华的屏,中华的板一般用的蓝色

网友:
AOC17的屏.之前修过一个.记得电源的管理芯片好像是EA1532吧.

网友:
这种屏坏了会很难弄的,坏到驱动板上修不了的话就只能报废了

网友(2010-09-09):
这个屏今天有碰到,屏型号为CLAA170EA,机器型号为AOC 712SI   电源管量芯片为EA1532A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新手发问。你是如何清空24C16的。。谢谢指教!

网友:
把贴片拆下来,焊在转接座上,再插在写CRT的24CXX座子上,用写CRT存储器的软件清空

网友:
说实话,我感觉不是AUO就是奇美 。。没看到标,也没修过这个样子的。不敢说。。不过AUO和奇美的确好这么干。。特别是奇美。。曾经修过几个奇美的。。恶心的要死。修个东西赚不了几个钱,还得借人家的示波器用。。好麻烦。。(我那20M的落伍了。呵呵 还没换)

网友:
    这样的我做了半年的维修还没看到一个,期待!!!

网友:
这种屏在AOC上用得比较多,好像AOC的19IS8就是用这种屏。

网友:
昨天修了一个优派的20寸就使这样子的,不过是高压板坏了,换了个通用的就OK了

网友:
明基有一款就是这样设计的